onda n68h 集显,跑码正常不显示

楼主(2010-05-13):
onda n68h 集显,跑码正常不显示。外加显卡可以正常显示。桥加焊了一样。测量VGA脚没发现异常。没图纸没思路

网友:
测vga 1  2  3  三基本色
13   14 行场信号老看都正常不?

还有就是看vga接口坏没

最后北桥

网友:
看一下显示器的指示灯会不会变成绿灯  如果变就查RGB信号  如果不变  就查行场信号  他们可能会经过一个08门进桥  跑线看一下  有门的话 重点注意一下门

网友:
自己顶下,找到故障点了,是旁边74HC08坏了,查找到VGA的H  V 信号经过此IC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整合版主意思

网友:
什么故障都需要一个思路,正如凤城版主所说,首先看显示器灯是否有变化,根据不同变化分析到底是哪出了问题,线路上排查完了再考虑桥。

网友:
起初,看到这个标题

就想到了桥

但是,看了看,帖子

发现,自己,还是那么肤浅的来考虑问题 。。。

又学了一招,

谢谢哈

网友:
修板子还是不能太盲目了要把问题搞清楚在下手 还好没把桥加焊坏  一般VGA不显示 RGB 行场是必查的

网友:
高手就是厉害!学习了!以后维修一定细心!在问下,有的主板会不会没有这个74hc08   如果没,行场信号直接近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没有门管,一般会经两小三极管!

网友:
上次我有块这样的板子,集显不显,显示器信号指赤灯有信号,结果我给他加焊北桥,最后彻底报废~~~看来修板真的要细心啊

网友:
是啊,细心太重要了。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学习了。嘿嘿!

网友:
维修思路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