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cio sp1000sf 认不到硒鼓 请高手帮忙解决下 谢谢

楼主(2010-05-13):
Afcio sp1000sf 认不到硒鼓 请高手帮忙解决下 开机代码:CHECK TONER
换鼓后提示检查碳粉,请问是怎么才能清零?

网友(2010-07-27):
理光000sf
清零方法:开机,按菜单键,然后输入#1934#(尽量在15秒里完成,慢了会不好使),机器会出现TEST显示(好像是这个单词,记不住了),然后重启一下机器就可以使了
把硒鼓取出,水平晃动几下,可以使碳粉在硒鼓中分布均匀,可以再尝试操作
网上查到信息。这机子很少见。你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