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k8m800-m2维修无思路 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0-05-13):
开机档C1 00 IRDY灯常亮 内存供电2.5V 时钟0V 2.5V (跑内存时钟线路好像进入CPU的没插CPU时钟电压多为0V 插好CPU有一脚电压为2.5V) 系统总线3.3V 辅助电压1.8V 打所有AD线阻值多正常 BIOS刷了两次还是老样子 测试一下VQQ电压为1.27V应该属正常 按NB SB CPU座在按复位还是不跑码 内存槽旁边有一个八脚的芯片型号是RT91738测试一下VIN为2.5V REFEN为1.25V VOUT为1.28V VCNTL为3.3V  IO为IT8712F 测试一下4脚99脚35脚多为5V 76脚 78脚也为5V 电源IC为ISL6566 35脚为3.3V 37脚为5V

新手修板 也没经过什么系统学习 也没什么经验 现在挠破头也不知道问题出在那 那位高手能给指点下

网友:
量CPU到北桥,南桥至北桥之间的线路看看..

网友:
换时钟芯片看看

网友:
换个U 44看!

网友:
VIA的内存时钟是由内存专用芯片发出的,看看内存槽旁边

网友:
我修过一片也是不过内存,测什么都正常,晕死,BIOS也刷过了就是不过内存。怎么都找不到问题,后摸到网卡芯片较烫,把网卡芯片拆了OK了能过内存了,好了,重新换个网卡,这块板能点亮了,可是一显就死机,BIOS也进不去。是华硕P5P800-VM/S的板子。那位高手修过。

网友:
CMOS里,把网卡屏蔽了看还死不,都修到这里了,再麻烦也得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