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 打CPU储能电感对地为65 打假负载核心电压对地为0

楼主(2010-05-13):
如题:杂牌845主板 打CPU储能电感对地为65   打假负载核心电压对地为0,
        请问这种故障如何处理呢?

网友:
通电CPU有电压吗

网友:
CPU供电的下管查过没有?12V供电短吗?把CPU供电电路全面查一次。

网友:
下管DS为667      加假负载测L为1.34V      测假负载上面的核心电压为0V

网友:
上真U有电压吗

网友:
电感的电压就是cpu的供电电压啊,是你的假负载有问题吧。也有可能是你的cpu座有问题啊。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坐有问题

网友:
之前我都认为是U座问题,然后我打假负载上的核心电压脚和把板反过来测第六脚,是连通的,接着直接测板后面的第六脚电压,仍然为0

网友:
查一下U的管理芯片 顺便跑一下线路

网友:
上C4 1.7 时,测储能L电压为0V,测上管D极有5V进,G极无控制电压!

网友:
感觉哪有问题,就下手修。把自己怀疑点处理了,看是否故障排除。

网友:
去掉假负载后直接测板背面第六脚,对地为85,加上假负载再测又为0,假负载在好板上对地核心为66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了,只是想把问题搞清楚一点再下手,不想下手后故障仍存在,还要怀疑刚才动过的地方是不是没弄好

需要我测那些地方我都会去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