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进系统重启

楼主(2010-05-13):
HP 6910P进系统重启 换内存 换硬盘 刷过BIOS 无效 能进PE系统 和安全模式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查下声网卡等周边设备,也可能是南桥

网友:
问题解决了,发答案参考下

网友:
这板子我有,有要帮助请说

网友:
非常有可能是你的电流小了,短节可调电源把电流调到笔记本的要求电流应该是4.7吧,我有一个sony的笔记本跟你的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