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撞撞头,换DDR2内存槽

楼主(2010-05-13):
今天其实也不是不忙,只是这板子放太久了,从5月2号放到现在,无奈于今晚把它解决了
板是杂牌G31,客户送修时说内存槽坏了,我一看,强。。。金手指插弯了号几跟,而且两条槽都是,要更换两条内存槽啊,我晕。。。。DDR2的,那个难换啊,看在是G31的份上,勉强换吧,不过告诉他没办法快,所以才拖到今天了。
PS:之所以怕换,是因为没锡炉,只有靠风枪。。。

开始动手,
1,先把塑料槽子用起子撬掉,只剩下金手指在板上,这最简单,不啰嗦,直接下一步

2,把风枪调在370左右,在板子正面对着金手指吹,一边迅速的用镊子把金手指夹掉,动作要利索,不要伤到旁边的元件(原来我更换一代的槽子的时候都是在板子翻过来在后面吹,一边吹一边敲掉,不过这方法不太适合用于二代的,要吹很久,怕把板子烧坏了而且有时力度大了会把槽子旁边贴片敲掉了不过换一条槽子的时候,特别是两条槽子挨在一起的,正面吹怕伤了不需要更换的那条,所以两种方法,大家自己体会下吧)

3,接下来就是把槽子的孔吸空,用风枪,吸锡,在板子后面一边吹,一边吸,速度要快,不然容易把板烧黄了。然后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每个孔都通了,这也好办,继续下一步

4,要更换的板处理完以上步骤后暂时摆一边休息去,当然如果你是买槽子来更换的话,那你就可以省去最痛苦的一步了,因为我们没买槽子,所以只能发扬下劳动人民的优良传统,变废为宝。首先挑选块槽子较好的板子,把板子后面的脚检查下,有弯的先弄直了,还有把三个定位卡夹错位,方便取下来,这一步很关键,一定要仔细检查。然后把板子翻过来,用东西架好,可以把伸手进去拿到槽子的两个塑料卡就行,随便你怎么架。把风枪的温度调在420左右,去掉风嘴,风速开到最大,在槽子的针脚上来回加热,一定要一个槽子一个槽子来,先取下一个后另一个也就很快就取下来了,不过前提是你得先学会取下第一个槽,呵呵。。。不过这是个挺长的过程,一定要有耐心。一边加热,一边用手在下面拿着塑料定位卡感觉下,当加热到差不多的时候能用手轻轻的摇动内存槽,稍微用点力,慢慢往下拉,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当加热到差不多的时候稍微拉一下就出来了。(这是比较难的,有机会大家拿张废板体验下就知道了)

5,如果你能到这一步,那么恭喜你,已经成功百分之九十了,接下来把取下来的槽子的针脚上多余的锡清理干净,好装进要维修的板子里,装进去后再在后面检查下有没缺脚的,切记,如果等你焊到一半的时候,发现缺脚了,那就太晚了,难度就再加大了。

6,把针脚一个个的加焊,不多,240个脚而已,哈哈。。。。。

7,在加焊后的针脚修整一下,使其美观点。用风枪吹针脚,再用烙铁轻轻点下焊点,那个焊点就会变得美观很多了。

祝有兴趣尝试的成功!!!!

上几张晚上换的板子的图片,多谢捧场。。。。大家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提出来交流下。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自己上个烤炉吧,轻易就能换槽

网友:
我换槽,都是先把风枪的嘴拔掉,直接从背面吹风,等焊锡融化了,在拿吸锡器,吧焊点吸空

网友:
从没换过这个,太长,只靠风枪.没试过

网友:
不错!学习拉~我加焊的时候都是 拖一驮 焊锡上去 然后 往下一拉 。。。很快!

网友:
我把焊接的那个口地方,除锡一般是风枪吹(气蹦的风枪),温度和风速都开到最大之后就在上面转着吹看差不多了风嘴和PCB贴到一起,这时你会听到扑的一声这样锡就被吹出去了感觉这种方法很好用

网友:
学习了,我换一代槽由于温度太高(400)852A风枪。失败了。自责中

网友:
我一般是用风枪调到380度,一边吹一边吸。10分钟左右搞定一个

网友:
好办法,我要用风枪换个AGP插槽试下

网友:
这个大约用多长时间?

网友:
用炉子  很快很快  很方便

网友:
没换过,有机会找给报废的自己练练手

网友:
对于新手是个不错的办法,不但省下了买锡炉的钱,而且又练习了下焊功,不是一举两得吗!顶下!

网友:
收了多少钱??

费了最少5度电

我们这边才20,还不够麻烦呢

网友:
到现在为止我都还只换过COM口呢?都觉得够累的了,想必LZ是个很有耐心的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60大元,呵呵,费时大概35分钟吧

网友:
拆旧的啊?哦我不得不服....

网友:
我也试过呀,可是失败啦,以后一定①多练习练习才行呀~~~谢谢LZ的分享呀。。

网友:
自己顶上,不为什么,只是希望高手告诉个没锡炉换槽子的好方法,继续等待

网友:
老衲是用烙铁和吸锡器换的,30分钟左右

网友:
用风枪貌似…………

网友:
收费还不错,很好,哈哈,恭喜,以后这就是标准

网友:
前几天我也是第一次换内存槽(DDR1),那天就是闲一点才换的,平时也懒的动手.用吸锡枪一枪三个的,用了半小时,还好换的内存槽是新的,成功了。。。

网友:
我也顶一个,看还有没有不用锡沪,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期待!!!

网友:
我没换过槽子,不过我从坏板上取过槽子(AGP,PCI,)用的是BGA,直接下加热,取下大约7分钟,脚也不用整理了,有时间也练练

网友:
买个锡炉吧,这个整法太累人

网友:
猛人啊,能换2个内存槽。太厉害了啊  我换过。。。我只换过网卡槽。哈哈

网友:
我换过一次,不过是一代的

新插槽

后边不用一个针脚一个针脚的补焊哈

你直接拖

方法掌握好,很快的

网友:
多试,多练。。。。我还以为自己基础好

网友:
内存槽没换过哦,显卡槽倒是换过。

网友:
换过一代的,清理焊孔是用烙铁+牙签。焊锡清理的比较干净。又不伤焊孔
吸锡器吸不干净的朋友可以尝试用竹制牙签试试

网友:
我用吸锡器拆过一个内存槽,不过引脚都掉了好几根,还好又插进去了,但最后也没成功。无铅的应该不好搞吧?

网友:
佩服楼主的毅力,说实话我是没那种毅力,一大半都是直接扔到锡炉上去等他好了就啪的一声取下来了,然后再用新的直接更换上去了。呵呵,见笑……

网友:
够麻烦的,而且还挣不到钱

网友:
清孔我也是用的牙签,累死人,板子还有点变形,用吸锡器容易把盘点都吸没了,烦!

网友:
强烈建意有锡炉搞这个,安全又便捷。先我也试过楼主的方法,不过费时又费力就是。。

网友:
呵呵,楼主不错,我曾经也有风枪加铬铁换个PCIE插槽,也是旧板上拆的,换起来很费时间,还要耐心的

网友:
很佩服楼主,技术难度有点高,看来要多练习一下了!!!

网友(2010-06-22):
多练习,,,一天换一个,长久后肯定能达到用锡炉的速度.

网友:
有空也试试

网友:
我不管什么槽子都是用热风枪吹然后用锡枪把锡吸出来

网友:
我还没用风 枪换过糟呢,什么时候我也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
拆旧的,我晕死,牛X,直接买新的,买一整箱都够用你好久的,另外一个锡炉,也才1000来块,也够你用好久的了

网友:
换槽 一把烙铁+加一个吸锡器就可以了。。虽然腿多 只要有耐心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