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69G-S3H 无复位

楼主(2010-05-13):
GA-MA69G-S3H 无复位 主板供电正常 灰色线跑线到了一个W83303AG的管理芯片
请问是否由这个芯片发送复位信号到南桥的?

网友:
不是的
这个芯片的引脚没有输入输出RST信号的,查查其25脚的VRGOOD是否正常

另外测量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是否正常发出,且通往南桥或者其他芯片的通路是否正常
检查ATX PG是否还有通往南起的通路

另外压一下桥看是否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