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Z96

楼主(2010-05-13):
一个长城Z96液晶显示器
故障为:开机一切正常,工作半个小时后白屏
此时按关机键在开又正常一后又白屏

我分析是那个件热稳定性不好造成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板上各电压正常

网友:
白屏时查查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先换个通用板,在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