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SA 7300GT5 PE2问题

楼主(2010-05-13):
故障现象:一块网吧里面的显卡,插上显卡不能点亮诊断卡照样跑完键盘操作照样能进系统就是看不见显示屏,把其他机器的显卡(一样的)拔过来插上能点亮,把这款问题显卡插在收费机的945主板上面能点亮而且打游戏点问题没得。测管子电压输出1.11V 1.85V  2.5V 5V,GPU上面电压也正常,BIOS 3.3V供电正常晶振两端电压均为0.50V,VGA接头 1,2,3阻值79欧 12,13,14,15阻值1400欧 电压5V正常。

请问下是什么问题要刷BIOS么。GPU有发热但是不大(没有显示GPU怕是工作在类似于待机状态那种)

网友:
这个问题很特殊  加焊GPU不一定行   看看PCB板有没有掉件 或者某个电阻变值

网友:
信号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BIOS刷过了 换 过了 (用其他好的一样的显卡换的),还是不行?BIOS换到好的显卡上面去显卡无异常。各种电压均正确,各个接口对地阻值对比也一样的。无掉件(很仔细的检查过了)

网友:
还有测得BIOS 电平脚阻值不一样要差100多欧!(900 欧的750欧)

网友:
还有没有高手来回答?

网友:
呵呵!奇怪了今天中午又好了!所有主板都OK了 跑3D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什么东西都没有再弄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