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788df行幅轻微抖动

楼主(2010-05-13):
不定时出现
行幅缩小/(很快)还原,反复地跳变。变化幅度很小,0.几毫米,跳变频率很快

该从那些地方入手呢????

望各位大侠指点

极无规律,有时隔几分钟就抖,有时几天不抖。
=================================================================
搜了下,此类故障还不少。
飞利普107P4纯平显示器行幅不稳,开机进入桌面后,不做任何操作,行幅一会大一会正常,变化幅度也只有3-4个毫米左右,且变化时电压不变,按面板上的行幅调节,也能大小调节,行线性也正常。不知是什么问题。补焊和跟换行输出后,故障依旧。请问哪里有问题,望告之,谢谢!

我前几天修一个跟你的故障很像,不过没修好
三菱22# RDF2215
我修了几天,没事就查,还是没查出来。
故障是
来时屏不亮,插信号指示灯变,拆开看电源至视放板排线插头有脱焊,焊好试机有图象了。
但宽度不稳定,就是偶尔两边向中间缩小一点,大概0。5厘米,不是变窄就固定了,而是缩小马上就回到正常,场幅很稳定。有时十分钟不见一次,有时一分钟有几次这现象。由于屏幕大,有故障时看图象感到有点头晕。
量二次电源电压稳定,S效正各电压也稳定,行宽管电压也不变,找不到随故障变化的电压。
这现象查哪呀!

网友:
1:刷新率和分辨率没有设定好
2:行扫描电路或彩管尾板电容变质容量不稳定
3:偏转线圈或高压包内部轻微打火

网友:
试下清一下灰尘,如果太多灰尘有可能会影响

网友:
在800*600,1024*768下
或者60/70/85刷新率下都有抖动。极无规律,有时隔几分钟就抖,有时几天不抖。

网友:
故障出现时可以量下+B 电压是不是有跳动、供电电压不稳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高压包附近电容,尾板电容变质,特别注意那些小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

网友:
搜了下,此类故障还不少。
飞利普107P4纯平显示器行幅不稳,开机进入桌面后,不做任何操作,行幅一会大一会正常,变化幅度也只有3-4个毫米左右,且变化时电压不变,按面板上的行幅调节,也能大小调节,行线性也正常。不知是什么问题。补焊和跟换行输出后,故障依旧。请问哪里有问题,望告之,谢谢!

我前几天修一个跟你的故障很像,不过没修好
三菱22# RDF2215
我修了几天,没事就查,还是没查出来。
故障是
来时屏不亮,插信号指示灯变,拆开看电源至视放板排线插头有脱焊,焊好试机有图象了。
但宽度不稳定,就是偶尔两边向中间缩小一点,大概0。5厘米,不是变窄就固定了,而是缩小马上就回到正常,场幅很稳定。有时十分钟不见一次,有时一分钟有几次这现象。由于屏幕大,有故障时看图象感到有点头晕。
量二次电源电压稳定,S效正各电压也稳定,行宽管电压也不变,找不到随故障变化的电压。
这现象查哪呀!

网友:
1:刷新率和分辨率没有设定好
2:行扫描电路或彩管尾板电容变质容量不稳定
3:偏转线圈或高压包内部轻微打火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第3条,

网友:
补焊电路板.那些带有圈圈的先焊一趟吧.都可以解决.其它问题同上

网友:
不知道你那是不是联想的19存,我前几天遇到一台联想19 AOC代工的   是 视放管和一串三极管击穿造成的

网友:
不知道你那是不是联想的19存,我前几天遇到一台联想19 AOC代工的   是 视放管和一串三极管击穿造成的
引用 网友B:

什么故障现象?
我的是三星的。上面是从别的坛子转的。

网友:
在行幅调整电路了,你直接把行幅调整电路断开,你看一下有没有行幅变大,如果没有的话,说明了在行幅调整电路上,如果还是有的话,看一下高压包的帽子有没有受潮,也回引起行幅有变化。

网友:
再查储能变压器电压输出整流用的二极管,正向阻值是否变大,行扫描主供电滤波电容代换一个试试或将220v整流后的大滤波电容也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