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测试问题

楼主(2010-05-13):
小弟不才 有一些显卡花到看不清 单花屏的卡能用软件测试  现在加了PCI的显卡 软件就运行不了 请问怎样用PCI的显卡可以用软件测试到AGP的显卡

网友:
服楼主,PCI卡显示的知测试的肯定是PCI显卡.太花只能靠熟练来测试.熟了.不用看显示器.就能测试.用PCI卡带来测试AGP...傻........

网友:
哦 不好意思

网友:
搞一个自动执行批次档
等他跑完后  用pci 显卡或者正常的显卡
进去 找一个 repor.txt 档案 会有记录测试结果

网友:
按照楼上几位热心会员再去试着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