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3):
开机时自检正常。。windows起动完 进欢迎画面时死机 【还没显示欢迎画面】 。。。这是什么原因啊。。
Windows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CPU供电。主板型号什么都没有也没参数叫人家怎么给你分析????

网友:
什么机器。型号,引起死机的问题多了,内存。硬盘。南桥。。

网友:
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再就换根条子,还不行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请给出详细信息。。不然没办法解答。。目前以我的智商 我很难解释清楚。。

网友:
换换内存 硬盘 不行重新做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A:
Bios启动完,可能问题很多,硬盘,内存,显卡。。。都有可能 建议楼主详细说清楚

网友(2010-07-21):
进PE看看能不能死机,没事的话查查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换换内存。。。重新安装系统。。还不行可以可能是主板的北桥有问题

网友(2013-02-02):
看一下是不是系统引导扇区的毛病,修复一下试试。

网友:
AMD4000+的CPU坏了也出现过这个现象

网友:
检查系统,电容··········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不行换内存条试试

网友(2013-03-10):
进PE看看,会进不去不

网友:
打开机箱 看看是不是里面灰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