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表明未安装的元件问题

楼主(2010-05-13):
电路图上面标明 no_asm 也就是未安装的元件,他的连线时空着,还是直接短接了?要是缺了元件不是就断路?一直想不通

网友:
那个部分电路可以省略,脑子转个转啊行

网友:
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脚可以不用,有时也可以用的,uti电路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