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寸4灯单高压包问题

楼主(2010-05-13):
大家肯定在维修过程中遇到不少的19宽屏高压部分的问题,即灯一亮就灭,灯管问题不说 ,想请问大家是修的高压板呢还是换高压包,我感觉好多的单高压包的,这种现象基本都是他的问题,对于3星的还好买,lg benq等的高压包就不那么好买了,而且有宽lg的高压板供电还是22v的,大家说说看你门是怎么做的?》请教:

网友:
其实有很多维修员都是改板来解决的,除非特种板才动脑筋维修

网友:
能卖的到的就买  买不到的就改版  实在不行的话 就用通用高压板

网友:
呵呵  是啊,不过这样的成本是很高的,大家做维修都想把成本降低,所以我才上来看下这里的高手是怎么做的 比如lg 22v高压板供电那种,换一体板?

网友:
我修过那种22V高压供电的,是高压包坏了,我们这买不到那东东,直接换的一体板。

网友:
哈哈是到是,不过我门老板很牛 ,我给他说高压包坏了 他说 你绕撒,人家工厂里都可以 你还不可以啊>?我晕了..

网友:
通常换个通用版!

网友:
请问一下,通用板有没有支持22V的?

网友:
呵呵,一般就是换高压板解决的了

网友:
想不到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变压器决定了出来的电压,只能在后面想办法!有人说过可以在肖特基二极管后面的电感上做文章!可以降低电压, 电路基础不咋的,到不了那种境界

网友A:
呵,你让你们老板试试,成功没准还能开个包包场呢

网友:
哈哈是到是,不过我门老板很牛 ,我给他说高压包坏了 他说 你绕撒,人家工厂里都可以 你还不可以啊>?我晕了..
引用 网友A:

呵,你让你们老板试试,成功没准还能开个包包场呢

网友:
换包包的成本高,不如换板快,而且还实惠

网友:
一般可以先在网上找下有没有同型号的板子,不过同型号的板子一般价钱比较贵哦!~还是用通用板子改比较划算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