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没有待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5-13):
R52没有待机是什么问题

网友:
恩,有可能是你电源没插好保险烧了

网友:
不知道就别说 我也碰到这问题了 哀愁死了 公共点有电压 3.3V 5V  没有  俺是个新手 对电路不怎么了解但BGA很牛 简单的么没啥问题 一复杂了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