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Y喜悦8000不定期死机

楼主(2010-05-13):
这台七喜喜悦8000机,拿来是客户说老是死机。刚开始检查就发现CPU风扇上面满是灰,以为是散热不行。清扫后用了一个上午都没死机,中午没关,可下午刚一听歌就死啦机。重启后又能玩几个小时。卸下主板查也没发现哪里有烧坏的痕迹,也没有电容开花。请各位老师大哥们帮忙指点. 前几天降温还是会死机

网友:
你把硅胶上新的吧 另外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硬盘测测有没有坏道,U上涂些导热硅脂,系统多长时间了,重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不定时死机,原因较多,但还是散热多件,死机时迅速摸主板上的元件,重点:CPU.南北桥.显卡.网卡.IO.场管.电源管理芯片.等等。

网友:
电源换啦也行,硅胶我没有,换了点好差的那种。还是不行哦,请推广员 老师诣点。CPU我都换过,显卡也换过啦

网友:
内存也刚测过啦,能过RE。真不知道哪里出了错啊,请大哥们帮忙啊

网友:
先别放机箱里   开机重做个系统  再出现问题的时候  用手摸一下 是那个方面的问题  开机以后 多长时间死机  超过五分钟了吗

网友:
照上面师傅说的没发现异常情况,这一般都在30分钟以上。我把硬盘都换过啦。系统也装过啦
可就在刚才还死过机,是在听歌的时候就死啦

网友:
从新装下系统  用软件测试下 温度 这样的问题先考虑散热 再内存   看看主板电源接口有没有 发热  有的电源插座接触不好也会不 定时死机  换电源试试

网友:
主板里能换的我都换过啦,死机时NB有点热。但不会烫手。板载网卡也禁过,还是死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