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100一长两短报警

楼主(2010-05-13):
一台ACER5100 开机一长两短报警 将显卡M52-P 北桥 都重做过
更换过显卡 故障依旧 求助中。。。。
显卡
一长两短

网友:
更换了你能保证成功率吗??还是没做好

网友:
深圳同创电脑
重新植株做過BGA 后和更換后故障一樣 啊

网友:
显卡报警,确认新显卡是好的吗
现在卖芯片的有好多是拆机的,他们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网友:
流浪的星星
换的显卡芯片是M52-P 是全新的 质量肯定无任何问题的

网友:
打过北桥到显卡AD线全是正常的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凌风学习
显卡换过 晶振换过 显卡各组电压都正常 陷入困境

网友:
省委书记
这个型号的芯片很多坏的吗 我还是第一次换这个型号的芯片

网友:
做显卡肯定可以!就是显卡问题!我修了好几台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显卡没做好

网友:
显存 也看看啊

网友:
显卡和显存都做下BGA

网友:
估计还是没做好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