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5-13):
麦博M-520低音炮一过电就出现蜂鸣声 ~板上面喇叭电源线拔起来就没声音 一插上就又有了 换过喇叭还是一样 ! 求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谢谢!
电源

网友:
吧音频线换了就可以了!
质量好点的!大约40元左右的!自己试试!

网友:
不是音频线拉 ~我低音炮一通电就会出现蜂鸣 ~估计是板上面那个组件出问题了

网友:
你说的很模糊 我看着也晕 电源线拔了喇叭会有声音就出鬼了!蜂鸣是什么?交流噪音吧,先搞清外部引入噪音还是内部噪音。

网友:
换整流二极管 和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
查出来了 ~是集成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