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问题

楼主(2010-05-13):
有台X31机器。。有时跑码38。因为是之前在其他地方修过。内存槽焊过,北桥也加焊了,,现在我也确定是北桥问题了,但不知道是再加焊一次呢,还是重新制。。因为我给客服说的是保证修好,这个客服也是比较麻烦的那种,最好是不要出现返修,,但我以前修这个北桥。发现北桥加温很容易坏的。有没啥好办法

网友:
那就只有收费贵点,重焊一个啰,其它的没有好办法了哦。

网友:
上机的时候,有没有装安全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回复别人的帖子的时候一定要负责任!
X31如果没装安全芯片是什么状态?
和代码38有关系吗?

X31或者T4X系列的,如果有安全芯片的,若没装,会报16声;只有装上后才会到内存
楼主的是报38
和内存槽有关系
和BIOS有关系
但是和安全芯片肯定没关系
当然和北桥也有很大关系
X31主板质量还是不错的
北桥成功率很高

在这里也建议一下楼主
以后给客户千万别说一定能修好
潜在的风险谁都没法说
万一修不好
客户岂不是要吵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