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 HP V3000 不加电

楼主(2010-05-13):
HP V3000 NV的独显,客户拿过来点不亮,不加电。开了单之后拆机。
拆开一看.....无语...EC无 显卡无,连CPU供电芯片都不见了,哪个缺心眼的干的~~~鄙视一下

手头上有几块料板,把EC、显卡(GF-7200-N-43)、CPU IC换上后
量过各点对地,不短,上电,待机有0.03的电流,3V 5V 有了
按开机键,电压0.3~~0.6~~至2.多,插上屏幕一看,花屏,我晕~~起码开机了
拆下显卡,换了一块(步骤略),上电,还花.....怀疑是现存了,这个现存也是BGA封装的,加焊。
上电,OK 不花了。满心欢喜装起来了,装完再点,不加电......奇了怪了
再拆,再点,OK.....一查开关坏了。
故障排除!费了不少本啊~~~看了麻烦顶一下

网友:
问下楼主这块板维修花了这么大的成本,收了多少钱呢?这个显存在显卡反面的,比较容易脱焊。

网友:
佩服一下,换了我......不换主板走人!

网友:
是啊,,还是楼主厉害啊。。

网友:
150收的料板上有EC 显卡 和IC
如果淘宝上去买的话 这些东西估计得200~300快钱
报给客户是600~700
最后收了650   客户自己心里也清楚,人家那修过,没修好

网友:
花了怎么大的代价,建议他换板撒

网友:
顶一下,我也收了这样一台笔记本,是客户先拿到别人那里修的,屏线,高压板,内存都被别人拿走了,我看了一下给用户报了一千,现在就是还是花屏,估计也是显存出问题了,还在维修中。。。。。

网友:
羡慕LZ的电路知识

爱问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太N了不过太花时间了吧

网友:
修出来,证明自己技术比别人更胜一筹,以后客户可以跟你带一些客户,提升你的知名度。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佩服...

网友:
有耐心。。。。。。。。佩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