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180开机白屏

楼主(2010-05-13):
客户拿来苹果机,说进水了,电池没拿掉,跟客户说了几句,叫他先回去了。我们说先烤机,明天才能给答复。说句实话苹果机我还没拆过呢。看了半天都不知道怎么拆,还是在网上收集了资料,终于拆了。CPU是板载的2.13/3M\1048。南北桥集成的MCP79MV-B3...拆开一看里面都有水痕,,内存上都是水。。放到BGA烤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试机,就插了屏线,其余的夜没插上。开机白屏,没有信号,背光夜就是灯管亮的。不知道白屏故障要怎么去查,请论坛师傅们指教一下。有图纸请附上一份,,谢谢

网友:
接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以前遇到过屏线坏白屏的

网友:
楼主接上硬盘试下吧

网友:
以前我遇过白屏,是没有接摄像头

网友:
重点检查屏的供电电路,

网友:
苹果机,还是把硬盘和其他的都接上进系统试吧,不进系统是白屏正常的!

网友:
要装硬盘的

网友:
苹果机器要装硬盘的
不是BIOS的是EFI的

网友:
要上硬盘的,

网友:
要上硬盘的

网友:
是的,平果要把硬件都接上才能正常

网友:
开机的时候听下有没有声音出来,这种机如果系统不行或没有硬盘的情况下,很多显示的是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