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重启故障

楼主(2010-05-13):
大家好!今天遇到一个电源!问题是电压正常!开机屏幕显示INTER  后停止一会 然后重启到INTER这里再重启 无线循环!查了电压都正常!电源还很新 但是质量很差!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电源功率不足,主板启动时负载是逐渐加大的,电流大了,电源重启。现在电源质量差别太大,看用料就知道啦。观察一下电源电容有问题没有。

网友:
应该是LS说的,功率不够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电源试一试,同时留意一下cpu的导热硅脂,必要的话重新涂抹导热硅脂。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
电源故障可导致重起,软件故障也会重启,CPU风扇故障散热不好也会重启的,你要判断清楚,看看是不是电源造成的,不要把一切责任推给电源

网友:
确实是电源的问题! 有时候能进入系统一会重启!应该不是功率问题 我想再差的电源功率也应该够用!有时候直接CPU  内存 集成显卡  刚亮 就重启!现在打算把电容全换了试试!谢谢大家!

网友:
接假负载,测一下电源功率吧,看看电源功率够不够

网友:
想不通!应该不是功率问题吧!电容全换了也不行!我只接了CPU  内存 主板 显卡集成!最多也不到80W  电源再垃圾也应该带的动的哦!

网友:
你确认是电源的问题吗?有很多像这种故障是主板的复位电路有问题呀!建议你换一个好的电源试试!!

网友:
我只接了CPU  内存 主板 显卡集成!最多也不到80W  电源再垃圾也应该带的动的哦

不对呀,现在的cpu功能达到60---100W了,特别是amd 的,W数还会大一些,主板一般为40--60W左右

我也试过由于电源功率不足带不起主机,但不会重启,电源会自动关闭停止对外供电。建议lz 检查下,电源插口与主板接触是否良好。尤其是cpu供电处

网友:
3种可能:1电源输出电压纹波过大。2电源POWER GOOD信号不稳定。3电源带载能力欠佳

网友:
如查用代换法已经证明是电源问题,那就应当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