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工装

楼主(2010-05-13):
1.
硬件外观

2.
硬件安装
在联接此设备时,首先确认已经关闭PC主机。
硬件联接方法如图1

3.
软件安装
2.1WINDOWS98下:
首先在C:上建立一个子目录,例如SAMSUNG,然后将光盘上的SAMSUNG子目录里的全部文件复制到C\SAMSUNG下,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2.2WINDOWS 2000下:
首先在C:上建立一个子目录,例如SAMSUNG,将光盘上的SAMSUNG子目录里的全部文件复制到C\SAMSUNG下,然后需要添加一个设备:打开“我的电脑”,双击“控制面板”,双击“添加/删除硬件”,选择“添加/排除设备故障”,按“下一步”,点击“添加新设备”按“下一步”,选择“否,我想从列表选择硬件”,按“下一步”,选择“?其他设备”,按“下一步”,点击“从磁盘安装”,点击“浏览”,在“查找范围里”输入“C\SAMSUNG”并回车,这时可以在文件栏里看到有一个文件SSMONSV.INF,点击这个文件,再按“打开”,这个设备就添加完成了。
2.3WINDOWS XP下:
首先在C:上建立一个子目录,例如SAMSUNG,将光盘上的SAMSUNG子目录里的全部文件复制到C\SAMSUNG下,然后需要添加一个设备:打开“开始”菜单→设置→控制面板→左面的“打印机和其他硬件”→下一步→“是,我已经连接了此硬件” →下一步→“添加新的硬件设备” →下一步→选择“安装我手动从列表选择的硬件” →下一步→“显示所有设备” →下一步→“从磁盘安装” →“浏览” →软件的目录(C\SAMSUNG)→选择“SAMSUNG →打开→确定。如果还不放心的话,可以检查一下是否已经正确安装了:打开“我的电脑” →按右键→属性→“硬件” →设备管理器→“端口”,此时应该看到“Samsung Monitor I2C Port Emulation Driver(COM3),表明您已经安装正确了。

4.
使用步骤
3.1联接好此硬件设备后(被维修显示器也要开启),然后开启PC主机,
3.2双击    ,运行SERVICE.EXE文件。
5.
软件界面说明

              如图2
1.H SIZE”为行幅度。
2.复位[刷新所有的值](慎用)
3.万一误操作,无法调节到原始状态,可以直接关闭此软件,关闭显示器,然后再开显示器,就恢复到原来状态了。(也就是说调节的时候并没有实时保存,必须按“运行”才能保存。)
3.某些没有完全汉化的功能都是一些使用频率很低的功能,某些词汇可以参考《显示器集成电路实用手册》的附录
6.
举例

1)
按图2,我们调节场线性这个参数。首先找到“场线性校正”项目,并用鼠标点击一下,然后调节滑动条,观察屏幕,直到理想状态。

2)
点击右边窗口里面的第一项“模式保存”或者第三项“所有模式保存”。
3)
点击“运行”,执行刚才的保存操作。这样就完成了某一项的修改。
7.
软件内含有您的个人信息,严禁复制外传,否则您将失去质保和升级服务。

网友:
调节行幅、场线性怎么感觉像是维修纯平的工具。楼主能说清楚这个工具的具体用处么?

网友:
好不好呢,能不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