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管 烫

楼主(2010-05-13):
775主板 CPU供电管 第一相供电管烫得很几分钟就击穿 其他3相正常一点没事 试图把第一相拆掉 把MOS管G级连到PWM芯片 PWM1引脚 线路全部拆掉   问题是 PWM1这脚 怎么办 悬空吗      上次听月饼老师说这脚不能悬空

网友:
可以试着吧第一相供电的PWM芯片给换一下

网友:
悬空肯定不行,虽然是多相供电,但不是简单的并联。应当考虑更换管理芯片。如有双踪、或四踪示波器就可直接观察到异常波形了

网友:
拆掉PWM芯片有可能继续烧场管,不能悬空,每一项的供电都有反馈如果反馈不正常可能导致烧的更多,先恢复原电路,更换场管后发烫有可能是场管不良,但很多情况下是PWM芯片不良引起的

网友:
不能悬空的 ,查PDF啊,找工作条件啊

网友:
电容漏电还有场效应管的连接电阻变小都会引起如2R2      4R7等等

网友:
一般是连到电源的正极。

网友:
775主板 CPU供电管 第一相供电管烫得很几分钟就击穿 其他3相正常一点没事 试图把第一相拆掉 把MOS管G级连到PWM芯片 PWM1引脚 线路全部拆掉   问题是 PWM1这脚 怎么办 悬空吗      上次听月饼老师说这脚不能悬空
引用 网友A:

不能怎么死板硬套!
有的电源管理芯片要关闭某路PWM输出,有专门的引脚

具体要看是什么芯片
贴上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
或者直接干脆更换吧

网友:
对四相供电改三相没研究   还是换IC吧

网友:
一般设计 是 pwm1   pwm2  两相
或者 pwm1 pwm2 pwm3 三相
pwm1 pwm2 pwm3 pwm4 四相
可以改后者无法改 pwm1
除非太闲 pwm1 跟pwm4 互交换
rd 在搞的玩意

网友:
如果这组管总是烧的话,就要考虑换供电芯片了。。。

网友:
把那些该死的mos上下管都换了。

网友:
汗  买了几天芯片  还没到手

网友:
换个低点的CPU看发烫不..  不行把三个管子换了,再看旁边的电容电阻正常不,最好也全部换了。还有可能是CPU座子虚焊也会导致发烫。

网友:
我上次发烫,场管换了烧换了烧,后来换了个CP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