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触发~~开机针上无电压

楼主(2010-05-13):
各对地阻正常,绿色线上电压开机针上电压都只有1.2V还在跳变有时2.多V,网卡,I/O都拆了,还是一样,没思路了~~高手们指点下,在线等回复~~~~

网友:
绿线和黑线短路能开机吗?跑下线路看绿线是到那里的,还有5VSB电压是否正常,各待机电压是否正常!查一下开关针是否有接到门电路!

网友:
是不是电源问题,其次是没绿线跑线路。

网友:
那就顺绿线查啊

网友:
跑开机针的线路,注意是否有电容漏电,跑绿线相关线路,你先强行开机看能不能开机,如果强行可以开机,在修开机电路一一般是开机针经过电阻到I/O,绿线有可能直接到I/O

网友:
最起码报出IO 主板型号撒  这样说谁都帮补到你

网友:
如果你没有图纸,又不会跑电路,这种问题你就修不好。可能只是一个开机电路问题,我们可以提供给你思路,但是让你找紫线怎么到的IO,开关针,绿线怎么到的IO,IO与开关针之间连着什么器件,是否存在坏了的现像,你就没法查了。如果你会跑线,那就把你跑到的件说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会根据情况,给你合理的解释

有很多主板,开关针上0.7到1.几伏的电压不一定就是不正常的

网友:
主板是技嘉的,I/O是8718 绿线是直接到I/O的,我取下I/O电压还[ 是在跳变~~强行开机不跑码~~是不是I/O坏了哦~~手上有个8718不知道是好坏换上去还是不行~~

网友:
技嘉的IO和普通板的IO是不通用的!必须用技嘉板上的IO才能更换!

网友:
开机的关键几只脚都在这了,不知道能帮上不

网友:
8718能跟什么代换???谁知道???手上没有8718~~确定是I/O坏了,但是没得换~~

网友:
I/O一般都没得代的,找个旧板上一样的换。

网友:
5VSB、3VSB查过没有?

网友:
开机针跟I/O是相通的,是经常色线直接供电,取下图中MOS  5V正常,测MOS管各引脚阻值正常,是不是南桥有短路???

网友:
找绿线到IO得路线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是GA-MA78-S2H吧?呵呵,这个板子IO既然都拆了,还是只有2V多,那应该是5V DUAL,3VDUAL那里转出不正常吧?就在IDE槽旁边,有个9435转5V DUAL的,还有个转3V DUAL的,看看这两个电压产生是否正常。

网友:
bios是否正常啊 !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是GA-MA78-S2H吧?呵呵,这个板子IO既然都拆了,还是只有2V多,那应该是5V DUAL,3VDUAL那里转出不正常吧?就在IDE槽旁边,有个9435转5V DUAL的,还有个转3V DUAL的,看看这两个电压产生是否正 ...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现在修到电压都正常了,但还是触发不了~~~触发后开机针上的5V电压回不上来,一直成了低电位,I/O换上去就烧了~~取下9435电压都正常了~是不是南桥挂了啊~~

网友:
看来只有杀南桥了。

网友:
这种问题,没电路图的话,把开机电路跑清楚就好修了,并且下次再遇到类似问题是也有点帮助,盲目猜测,换件是不可取的啊

网友:
谢谢大家~~板子也报南桥挂了,扔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