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发热砖有疑问

楼主(2010-05-13):
买的发热砖带四根线 两粗两细 分别是什么 有正负之分么

网友:
粗的是电源,细的是热电耦接传感器的。控制温度。

网友:
都没有正负之分吧

网友:
传感器?不是接到温控仪上么

网友:
热电偶有正负之分,接至温控器的,先不管正负接到温控,开始加热,温度显示上升的就是对的,如果接错了,显示温度会下降。电热丝没有正负区分。

网友:
热电偶断线温控器会显示温度跑的很高很快,短路会显示很小温度

网友:
“热电偶短路”怎么解析?理论上讲可以把当做一个短路的状态。开路么温控器应该没有温度显示了,显示一段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