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条内存是哪个颗粒坏了

楼主(2010-05-13):
一条1g双面ddr内存,能启动进系统,但经常蓝屏。用rst442测试结果如下图。我想是正面第一、反面第一两个颗粒坏了(1和93脚).没修过内存,请大家帮忙敲定。

网友:
首先 您发错地方了吧
你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就是 正反1 坏了

网友:
嗯从左向右数第一颗坏了

网友:
2楼的正确的应该发在哪个版块呀,下次好改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维修板块。。。。你的内存是左边第一颗坏了!更换后如果再出现下边那个“3”就连背面的那颗也更换掉!

网友:
2面第一颗都有可能坏,首先加焊以后在测如果还是那么先换第一面第一棵

网友:
不知楼上说的"内存维修板块”在哪呀,在我电脑上怎么也找不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