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06开机电流只有0.36

楼主(2010-05-13):
接客户一台三星X06
待机0。02正常
开机有0.36左右的电流,也不掉
电压3。3V ,5V都正常(这款机待机无5V,开机才有5V电压)
开机时有1。8V  无CPU供电1。5V
更换CPU核心供电芯片LTC3735,无果
想换IO,但这种IO带程序的,再说IO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开关机都正常,说明IO可以正常响应。
现在没思路了,各位大哥分析一下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主板集成CPU,是的话重新加焊一下CPU

网友:
是的,CPU是集成的

网友:
这个机你看一下CPU供电吧,不行加焊一下CPU

网友:
CPU加焊过了,无果
把光驱,硬盘,显示屏接上
电流最大可到0.71A
然后掉到0.46不动了

网友:
还是CPU这边的问题,重点查下,看是不是 掉东西了

网友:
VTT 信号对地短路。。。
直接接3V,电流达3A,主板上竟无发热元件。。。
郁闷

网友:
我修到过北桥坏的,把CPU电压拉低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北桥或显卡,我上次修个和你这个差不多的居然是北桥有根数据线断了,呵呵

网友:
3星貌似CPU座子容易坏

网友:
他的是集成CPU 的 怎么有CPU座呢 感觉有点象北桥 电流能掉回来吗

网友:
楼主试着加一下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