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RO1-MX 自动加电

楼主(2010-05-13):
华硕P4RO1-MX CPU主供电 内存供电  晶振起震电压  主板供电 都是正常的   接电源自动加电   诊断卡无任何显示  我应该从那个地方下手

网友:
产生3v,1.5vMOS管是不是有击穿,好好查查,如不良换之,OK换南桥。

网友:
取掉IO
看是否还自动上电

网友:
问题可能出在IO上 你看看是不是加电IO 如果是 更换下看看!

网友:
查一下开关针上的电压是否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