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修过HP B2000的机子请教点问题

楼主(2010-05-13):
手上有台HP B2000的板子  一开始是静态电流0.13  南桥烫更换后正常 但是看到I/O上有个小洞,上电发烫 但我不知道这I/O是不是有资料的 有修过的说说  I/o型号是    SMSC     LPC47N227-MN

网友:
你要看看这个I/O上有没有标签,如有一般就有资料,如没,也没有人动过的痕迹就是没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