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3):
东芝M202..集成显卡的,单独用电池时,开机有时花屏加死机。很频繁,,,接上电源适配器,和电池一起使用。。就没有问题,或者单独接电源也没问题。。。内存检查过,,没问题,这个会不会是电池问题
显卡

网友:
电源和电池同时插上,开机,。使用一会,然后拔掉电源。单独用电池,也会花屏死机

网友:
还有个问题忘说了,刚客服才告诉我的。。单独用电源的话。如果是晚上关机。早上再开,,电源是一直插上的。。也会出现花屏,,真的没法下手了这机器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不过是DELL的,也不知道怎么弄,等待高手来解决。。。。

网友:
你的TOSHIBA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电容问题,一个是显卡问题,

网友:
在各个单元供电电源中,其中某单元供电不足或电容变质

网友:
5楼。。我都说了是集显的,哪来的显卡

网友:
换电容吧.NEC 0E128

网友:
那就CPU滤波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