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 A 数据求助

楼主(2010-05-13):
今天接到 AL1916W A    现象 :  正常显示,画面不正常,像那种对比度很高一样,发亮,按AUTO调整的时候是正常的,调整完就还原成那样了,,手动调整也调不过来,        驱动板方案 TSUM16WK-LF-1       +     25LMV010       24LC16      24LC02       单屏线双8的片插             哪位大哥有的麻烦上传一下,谢谢咯.

PS:这个显示器是我收的,不是太急着卖.所以不想去改驱动板.

网友:
.,,没人有这款机器的ROM吗`?

网友:
试试两种处理方式:
1.进入工厂模式,跑一次AUTO COLOR.
如果第1项不行就做第2项
2.更换EEPROM(24C16),不必烧程序,空白的或是拆机的都可以.

网友:
驱动板方案 TSUM16WK-LF-1       +     25LMV010     24LC16      24LC02

你说的所谓数据是指25LMV010的数据,但看了你的描述,感觉问题在  24LC16 在,这个只要换一个就可以了,因为这里存储的是用户的设置数据如亮度,对比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