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页
笔记本哪几种不能拆

楼主(2010-05-13):
昨天有客户说自己的
笔记本
风扇声音大,让给清洁下,师傅不在,自己平时看师傅的也多了,自信满满的给顾客把笔记本拆了,然后吹了吹,扫了扫,弄好了,给装上,试了试,没声音了,心里偷偷乐了好半天。
然后客户说怎么打不开了,自己还没注意,真的不显示了,难道是我忘记插屏线了,没啊,自己绝对插了,我记得清清楚楚!怎么回事啊!郁闷了!刚好师傅回来了,给师傅说了下问题,师傅二话不说,劈头就骂我,说这款笔记本拆不得,一旦拆了,装上不一定会好!我记得笔记本是HPdv3000....师傅现在还在气头上,不敢问师傅,请大家都给说下,什么笔记本不敢拆!让自己注意注意,大家也都注意点!
笔记本风扇声音大

网友:
你肯定要键盘下面得那根线没搞好

网友:
还有不能拆的呀?都不能拆还怎么修啊?

网友:
只要是笔记本都能拆,但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过度用力,尽量保持主板不变形。V3000有一个通病显卡容易虚焊。

网友:
拆机的先决条件是你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不然一颗螺丝装错了就搞得你不知老爸姓什么了

网友:
V3000这款机子还好吧 不会不可以拆啊
像有些SONY的机子小碎片特多 还有点不好装 你师父应该鼓励你才是啊 破口就大骂?

网友:
的确是,HPV3000。DV2000还真不能随便拆。。装系统也是,有时装着装着就花屏,再启动就开不起了,这个机器清灰我们一般很少弄了,要弄的话也先说好死活,拆花屏了不负责

网友:
补充一下吧,刚开始拆机器的话,不是很熟练。。有些机器要仔细点,就是HP。索尼,苹果,东芝之类的。。HP机器基本上所有清风扇都得把机器拆完。索尼,苹果,东芝机器里面很多小排线。。拆的时候不注意,很容易扯坏。。卡扣也得注意。。反正一切靠自己慢慢熟悉,拆的多了就熟了,遇到陌生机器也不用去记,,自然就知道哪颗是哪的

网友:
没有听说过,还有不能拆的机器,虽然说我的维修技术还不怎么样,但是拆机器清风扇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只要你注意细节,DV3000和V2000是常拆的

网友:
如果正确安装的话,装好后机器不亮了,那就是这破机器本身就有问题,装好后问题出来了,正巧叫你碰到了,显卡门啊,你拆机时要和客户说清楚,否则很容易引火烧身。

网友:
没有说不能拆的机,拆机的时候慢一点就行,记住一些特别的地方就可以了

网友:
你师父不好,,没有不能拆的笔记本,,只要自己拆时小心点认真点..该用笔记得就记,,该用照相机拍就拍,,(像不些特殊的排线..)就不会有事,,

网友:
是这样的.没有笔记本不能拆的.只要拆的时候细心点就行了.

网友:
仔细点就好了..没有不能拆的机子.除非这机器有暗病.

网友:
信你师傅的没错!遇到V3000这样的机器清灰尘不要拆,直接搞个鼓风机逆着吹散热器就是了,显卡本身就快挂了的主板,千万不要拆!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千万不要把主板变形了,BGA快虚了,谁遇上了谁倒霉!

网友:
哈哈,可能显卡本来就不稳定,拆下把显卡芯片弄虚了,呵呵,没有拆不得的

网友:
SONY 老機子的才難拆 都是小元件V3000這破機子 隨便拆啦

网友:
这板子主要是显卡设计的缺陷,我这一块HP DV2000的机子,客人换了两次板了,现在又不开机,都不敢换了,问我们要不要,200RMB,现在换了一块显卡,温度基本上在45度左右!
只是硬盘的温度一直下不来,47度的样子!
楼主只是运气不好,刚好碰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送到你面前,你这么一折腾,最后一口气也就断送在你手里啰!

网友:
怎么可能有笔记本不能拆的呢……

网友:
摔过的机子要给客户说清楚风险。有时一打开就不亮了。这个要特别注意还有要注意的楼上的朋友都说了

网友:
肯定是显卡虚汗了  这个本本的通病 hp的垃圾本

网友:
一般机器都是可以拆的,关键是装的时候要细心,本来好好的机器拆开再装起来后有异常现象的一般是我们自己没注意细节才导致出问题的。

网友:
V3000  显卡非常容易虚焊

网友:
的确是,HPV3000。DV2000还真不能随便拆。。装系统也是,有时装着装着就花屏,再启动就开不起了,这个机器清灰我们一般很少弄了,要弄的话也先说好死活,拆花屏了不负责
引用 网友A:

那要跟客户怎么说呢,不然他们会说,我给你的时候机子不是好好的吗??

网友:
谁碰到了谁倒霉,哪有不能拆的哦

网友:
楼上所有人是不是都看错了?DV3000和V3000,DV2000是不同的板子!DV3000我也拆过,确实比较复杂,不过也不是特别难拆啊!

网友:
可能那 机器显卡本来就有问题  (时亮时不亮,这机器多开几次再给他清灰) v3000清灰最好不要拆算热片,免得找麻烦。。

网友:
客户的机器已经开始不稳定了,来坑你的呀

网友:
估计是显卡被碰到的,显卡容易虚焊的还是少拆

网友:
总结下有几种不能拆:
1.舍不得花钱的。清洗下少说要收100 以上吧,少了风险谁承担?
2.把机器当宝的。“我这机器是进口的。买 的时候10000多,时间要2001年的机器。拆点问题赔不起。
3.故障多的。显卡门的,BGA 易空焊的。
4.啥都不懂装的。秀才遇见兵了。 有理说不清。一旦不能恢复原样的话麻烦就大了。
5.七老八十的。快咽气的人,吃了你的药死了,你吃不了兜着走。
6.恶心的国外机。 根本就拆不了还怎么拆去?老虎咬石滚无法下牙啊。

网友:
做维修也要防范风险

网友:
会不会装错螺丝打穿板了,或则有些线没插好

网友:
索尼的和IBM的都不容易拆啊,惠普V3000那个应该是意外吧。下次注意就行了啊

网友:
没有吧,会拆就都能拆,不会的什么笔记本都不能拆。没经验肯定出问题,我徒弟昨天就一样的情况。气死我了

网友:
笔记本没有不能拆的,只有好拆与不好拆之分。

网友:
知道了
一定要切记切记

网友:
哪有不能拆的?可能正好被你动一下就虚焊了,是你运气不好。这就要看你怎么说服客户让他花钱做显卡。

网友:
拆有这样通病机器的时候确实要小心点,免得到时候不知是谁的责任了,说不清楚啊

网友:
没有不能拆的本,技术不行就怕这怕那,没有声音一般声卡下面的小三极管拆装时弄坏,不显是显卡要做BGA,只有做了就不怕了,怕这怕那,你就不用做维修了

网友:
这做师傅的不要光会骂人,骂完了你一定要讲清道理。不然下次徒弟还会犯相同的错误。只会骂人的师傅我劝你乘早走人。

网友:
机器都不敢拆,有资格做维修员吗?

网友:
一定是这个本子让你师父很伤,连本子都不敢拆还修什么本,只要胆大心细,就能做好。

网友:
一定是这款本子让你师父很受伤,连本子都不敢拆还修什么本,只要胆大心细,就能做好。

网友:
本本我还是第一次说不能拆,只是听说不要放电,还没有说不能拆的,太怪了

网友:
多拆多练 出了问题再慢慢解决才能提高,练拆机都不让那你师父都教些什么啊?难道只是端茶倒水?

网友:
一般清理我都当客户面很快拆下,如果挂了,我就说你也看到了,我什么都没动,你机器本身就要坏了,客户在理的也不会计较的

网友:
只要认真 任何机器都不会拆了就不开了 ,
hp v3000 dv2000 通病就是显卡容易虚焊,只要拆装的时候注意一下 不要用力过猛就行
其实不开了也不是那么可怕  放返修台上稍微烤一下就好了

网友:
笔记本哪有不能拆的?不能拆咋维修?是说的哪些笔记本拆装容易出毛病吧?2000,3000的笔记本容易出显卡虚焊的故障,拆了可能会导致显卡虚焊

网友:
楼主确定顾客拿来时就能开机吗,别被人家耍了!

网友:
是机器就可以拆不拆坏了怎么修啊,我个人觉得你这机器本身就有问题刚好你火被给碰上了,

网友:
我知道。早期的IBM的 R40以下的机器。最好不要拆了。呵呵。动都不要动。

网友:
确实有些机器是不好动的啊,,你师父说的对啊,,有经验了就知道,有些机器BGA特别容易出问题,你不动它原本还好好的,,你一拆一碰了班子,BGA就空焊了,,你说都说不清楚,,不要说HP3000的机器,
  就是有一些台式机,网卡坏了,你去给插个PCI网卡嘛,机器就不亮了, 桥就空焊了。你说你冤不冤?客户还说是你弄坏的,,,你比窦娥还冤啊。

网友:
你师父应该说是这款机子是烂摊子,有可能你接到了就到你手里不亮了,所以为了那几十块钱没必要的,但你要是有bga也不是多大的问题,大不了热一下了

网友:
你师父是对的。一个开店铺的。没必要为了这种清风扇收几十块钱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们老大就是,看是去客服是那种很不好说话的,直接就说修不来。。免得到时候扯皮,

网友:
显卡是不是弄虚焊了

网友:
是啊,老笔记本就是不能随便来拆的,本来就该断气了,你又一折腾,许多隐性故障就出来了,你碰到这个V3000显卡本来就有隐患,被你碰上了,倒霉呀!

网友:
DV2000显卡是通病,

网友:
sony的机器不要随笔拆啊,我这几天就遇到过一个sony的轻薄本,拆了清灰,装好不亮了,搞死了,都没有弄好!!!

网友:
顶7楼和10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