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内存供电一例

楼主(2010-05-13):
精英 k8m800-m5 无内存供电,供电管是好的,控制芯片84404换了 无果。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纠正  是  83304g

网友:
你量到的电压是多少?量的哪里?MOS管是好的,你就找控制它的或是电压输入端看是否有问题,找到有问题的,顺着找

网友:
拆下来测,在线测不准确

网友:
要看是没产生供电,还是供电对地短路,没产生就查控制IC,短路就有可能NB的问题

网友:
83304控制内存供电的引脚没有几个,而且也没有什么关键的外围引脚
如果场管和83304都是好的话,建议检查一下反馈回路

LZ最好把内存供电管的几个极的电压贴上来吧

网友:
呵呵  王腾  怎么我刚走 你那边就有活了?呵呵

网友:
回六楼  G极0V  。  D极3。3V      S极   0.7V    83304在好板上拆下来的,没问题,IC供电也都查了没问题。   郁闷  .....

网友:
83304坏了吧..还是没焊好

网友:
G极0V  。  D极3。3V      S极   0.7V

你这是测的给内存供电的场管?

网友:
看了你那测试数据 你那控制级都没电压啊
还是控制方面那出问题了! 仔细检查吧!
调压供电 基本上是 LM358 或LM324 控制
开关供电 基本上是 9202 等一些 电源管理芯片控制  你仔细 查吧

网友:
你跑一下线路
内存供电管的G极,连到了83304的哪一脚

网友:
G极电压不对,跑下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