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20 5秒 花屏

楼主(2010-05-13):
独立MCP67MV-A2的芯片 做完后能正常显示5秒 之后花屏 看图
芯片

网友:
我做了2次 都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压显存有没有反应啊?

网友:
是单独的显卡板吗???是的话,可能是插槽的问题

网友:
ADER的屏线还出问题

网友:
楼主换过这个芯片吗?应该是这个芯片坏了,重植不行的

网友:
显卡从植看下,一般这个现象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 还是显存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