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万能表

楼主(2010-05-13):
我的万能表  现在一按开关就叫  不知道怎么弄啊  帮忙下

网友:
呵呵,你改装一下,就是一个门铃!!

网友:
但是也不能量东西啊   就一直停在那边 2# 冰雪飞翔

网友:
有可是是主芯片挂了,也有可是璜片搞乱了

网友:
表的型号以及错误代码..是什么
先做一次清洁,然后目检一下表的主板。
有些表比如fluke的,档位调在电流档,而表笔插在电阻档也会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