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双敏unf4xs-m2显卡不过

楼主(2010-05-13):
一块双敏unf4xs-m2主板 PCI-E插槽,显卡不过蜂鸣器两声短响,测试卡最后显示7F。 用假负载测得 电压都有 求助高手给分析一下

网友:
换北桥试试

网友:
加焊桥试试,这种空焊较多

网友:
的确是北桥空焊了

网友:
最好重植,加焊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种主板有北桥南桥之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