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电感测试仪,谢谢。

楼主(2010-05-13):
需要测试贴片电感,买个什么样的电感测试仪比较好?谢谢。
看过UT602,最小量程是2mH,为0.001mH,对贴片电感来说太大了吧?价格到不贵。分辨率到0.1uH的就8XX了,台式的没有下4位数的。

网友:
L、C、R 电表就行了,就要有这三个功能的电表。这是专业测贴片的

网友:
又查了一下,
南京的LC9243,分辨率0.1uH,260元
常州同惠的TH2821B,分辨率0.01uH,7XX
还有别的推荐吗?先谢谢了。

网友:
测试频率100K以上就够了
引用 网友A:
谢谢cqcdp兄回复。

网友:
修电脑没必要买这工具吧,我都是用万用表查的,要换的话找个差不多大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