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RT显示器好像少1中颜色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5-13):
新手小白 hp CRT显示器好像少1中颜色。开机整体狠红的。是怎么回事。谢了
显示器

网友:
测一下显示器的数据线的1、2、3脚有没有问题。再打开机壳看看尾板上有没有虚焊,然后测显示器尾板上的R、G、B的电压。对比维修。

网友:
一般都是视放块高温虚焊

网友:
先排除数据线的问题再说

网友:
整个扫描板和彩管尾板加焊一次

网友:
同意高手所言,,个人感觉也是这个问题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