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液晶开机狂闪

楼主(2010-05-13):
各位大侠我接了了个联想15寸液晶开机狂闪,我用通用液晶板点故障一样啊。请问这是屏板上什么坏了啊。是平主芯片吗

网友:
可能和灯管有关

网友:
估计是灯管老化了。还有图像如果微微发红就可以百分百肯定是灯管问题。

网友:
闪的时候图像显示正常吗   ?如果图像显示正常的话  问题出在灯管老化引起的

网友:
换高压板不行的话!那就看灯管了!mcu很少坏!

网友:
用测试仪直接点灯管。。看会不会这现像

网友:
电源板 问题  或者 BIOS 看看

网友:
拔掉屏线 开机看看白屏的情况还闪不?如果还闪重点检查高压板。

网友:
测试仪测灯管没问题的话,就修高压板吧

网友:
灯管问题比较大

网友:
应该就是灯管的问题,唯冠代工液晶的通病!

网友:
如果高压板没有问题那就是灯管的问题呀

网友:
群康代工的吧!应该不是唯冠代工

网友:
昨晚刚修一个狂闪的液晶,仔细一看是客户把路由器电源当显示器电源用了,换适配器即可.

网友:
重点是灯管的问题,还有就是看一下屏的主芯片有没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