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MOS管问题

楼主(2010-05-13):
一片杂牌6200PCI-E的显卡MOS管对地短路 经判断是一个14脚供电IC的问题   IC的型号是ISL6549CB 因为手头上没有这种型号的IC 请问大侠们用哪个可以代换啊

网友:
暂时没有与之型号相代换的原件,改电路也得不偿失,实在没有就基地发货看有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地也没有

网友:
哪位大侠有这个IC的定义图啊

网友:
最好用原型号代换,这种常用料最好备一些

网友:
收集旧版是原件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