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上机不显示,电流0。35不动

楼主(2010-05-13):
今天收到一台HP DV6000,触发电流到0。35V,不显,各电压都正常,集显的
不显示

网友:
没进水,没摔过的话,直接加焊下北桥

网友:
Always give SPECIFIC MOTHERBOARD NUMBER .Is it AT6?

网友:
时钟复位正常吗?

网友:
看看各大电感电压都出来没有?

网友:
哥哥0.35A呵呵!CPU电源芯片挂!

网友:
北桥这块查看看。。。。

网友:
0.35A肯定是CPU供电这块有问题了,查下CPU旁边的电感的电压出来没

网友:
换个CPU试试,AMD的U最爱挂 了

网友:
CPU供电有出来,各供电都正常,但是复位和PG找不到,不知道在哪里,请问各位谁有点位图

网友:
把北桥重新做一下吧

网友:
没有CPU电压或者时钟

网友:
换CPU再看桥

网友:
AMD的U很容易坏的,楼主先换U在做桥吧

网友:
CPU有换过了,CPU的PG没有出来,但是核心供电有出来1。1V,确认CPU没有运转

网友:
那就是了。你的CPU热不热啊。不热就没有过。看看CPU附近的大电感。。有没有电压啊。

网友:
核心供电有出来1。1V,确认CPU没有运转

网友:
如果有CPU供电,先焊显卡后焊北桥。

网友:
cpu有供电吗,有的吗,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把CPU做加旱加汗 应该可以deep

网友:
电流这低,所有的供电都出来了吗?如果出来了就查时钟和复位

网友:
CPU有供电没复位 建议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不用考虑,直接做北桥

网友:
先换CPU试一下。不行再焊北桥

网友:
有没有时钟了,是不是时钟也缺了

网友:
加悍北桥以后电流上到0。89,但还是不显示,但是PG 复位都出来了

网友:
这个机子现在植珠北桥,电流跑到0。88V--0。94V--0。91V就不动了,过十几秒就掉电,然后又重启,反复这样子

网友:
CPU供电只有0。85了,是不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你看一下时钟和复位信号正常不

网友:
缺供电,先修供电。

网友:
CPU供电,还有CPU座是不是有空焊的可能呢

网友:
直接做北桥

网友:
CPU供电多少?

网友:
如果CPU供电只有0。6左右的话,北桥坏了

网友:
AMD的直接干北桥

网友:
电流过低啊 CPU 座焊焊吧

网友:
pg没有的应该是cpu芯片吧

网友:
南桥应该没信号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