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7010机子5v待机电压偏低

楼主(2010-05-13):
此机原故障是进水。洗洗干净好就这样子了。。机子待机芯片是max1632。待机电流有0。07a可以正常开机就是进不了系统。不能从硬盘引导光驱也不行。。经测得5v硬盘供电为4.91v usb的供电也是4.91v 在查5v待机也是4.91v。。。说明问题还是在待机电压这块问题

实测3.3v为3.35v   5v为4.91v 。。换过1632。没有图纸不太好找零件

请问这会哪个问题呢。测得21脚5v线性电压也是4.9v。

网友:
换一下升压电容和升压二极管。

网友:
换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换了个精确度最高的万用表测得3。3=3.27v  5v= 4.93v请问大家这是正常范围之内吗。

网友:
谢谢各位修好了。是南桥坏了。。换完南桥好了硬盘可以用了。。但这个电压就是这么低的。

网友:
LZ换南桥之前有量过数据线地址线对地阻值一样吗还是直接换的

网友:
怎么突然想换南桥了,就这样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