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高手帮忙看下RST测试结果

楼主(2010-05-13):
主板用的是MS-6575E,用一根三星512M内存带 一根坏DDR400金士顿512M(16颗显存),测试结果如下
三星
主板

网友:
你是用的集成显卡的主板测的吧 加个显卡 可能影响测试结果的

网友:
测试条件不合格。。不能用集显测!集显会占用一部份内存软件不能认出。好条也可能报错!!加独显在主板里把集成显卡关掉再测吧!

网友:
不仔细看我杀内存的帖子的后果。老火哦

网友:
用独立显卡 ,ddr2代的话,先在超声波里清洗下,,,1代也是,。。。在检测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超声波清洗一下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如果用独立显卡测得的结果的话应该是第一面的第8颗和第二面的1、6和8颗内存芯片损坏~

网友(2010-06-13):
内存也可以洗啊。

网友:
能问下用超声波洗是用什么洗吗

网友:
无水洒精啊。

网友:
用酒精可以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