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教电脑共享文件设置方案

楼主(2010-05-13):
求各位,今天一客户要我帮他设置两台电脑共享文件,但必须其中一台电脑可以上网.但另一台电脑不能上网,不知道有
没有好的办法..十万火急,

网友:
网线接线的时候一个正常接另一各反接,在将电脑的防火墙全部关掉。设置共享文件

网友:
那等于是有一台电脑要用两个网卡,否则两个都不能上网了呀

网友:
就没人在了吗?帮帮忙啊,真的有点急啊

网友:
你没有用路由器吗  下去试试

网友:
我用的就是路由器啊,但问题是用了路由器以后,另外一台电脑怎么能控制住不能上网呢

网友:
如果是通过路由器上网,路由器可以设置让其中一台不能上网。

网友:
禁用网卡mac上网

网友:
楼上的,麻烦能说清楚些吗?在那可以禁用mac网卡上网呢,禁用了上网以后还能不能共享文件呢?麻烦说清楚好不好,谢谢了

网友:
在防火墙规则里面添加mac地址过滤
把你不希望上网的计算机的网卡地址添加到里面

网友:
你可以用双网卡原来的能上网的不用调只设共享文件,之后单卡个网卡,做个AB线就OK了

网友:
你给他换个DNS不就上不去网了吗那台

网友:
在路由器这里把你不想上网的电脑的网卡MAC地址填到这里:

网友: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win7的 我用了 很好用但是没有在xp下试过  你可以试试
在开始运行输入gpedit.msc    -》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安全选项-》
把“网络访问: 不允许 SAM 帐户和共享的匿名枚举”和“帐户: 使用空密码的本地帐户只允许进行控制台登录”
把这两个禁用  就可以了
试试要是好用就来告诉俺一声

网友:
在那可以看到MAC地址?

网友:
本身就不是很麻烦我自己就是2台电脑一台上网另一台不用上网直接用网线接就好了,做一个正常的头另一个反接,然后在用户选项打开来宾权限,就可以了,我不知道你还要怎么搞。。。

网友:
有路由的话禁用MAC是最佳的办法。。用单机拨号的,接交叉线对连的话要加网卡,这情况一般只适用2PC的方案

网友:
先把路由里的防火墙开了,再把mac地址过滤开了。。。
选择 允许 列表mac 访问网络
然后把需要上网的机子的mac地址添加上
mac地址获取方法 到那个需要上网的电脑上,运行----输入cmd------ipconfig /all  就可以看到了。。
不知道你是否需要的是我这样的东西,能否帮到你,你自己看看吧

网友:
13楼的回答很详细了,研究下吧

网友:
嘿嘿..搞定了.最后还是过虑MAC地址搞定.非常感谢各位热心的朋友..谢谢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路由器关闭DHCP(不分配IP,指定IP)不需要上网的电脑不添网关即可

网友:
ftp什么都搞定

网友:
开始--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本地策略----安全选项----账户:使用空白密码的本地账户只允许进行控制台登陆-----改成----已停用---ok

网友:
上网那台用双网卡,不上网那台用交叉线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