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M2V-TVM 电源IC 有这板的朋友帮帮忙

楼主(2010-05-13):
今天客户送修一 ASUS M2V-TVM 有同行修过。无主供电,PS-ON REST 均无电压,无复位,自动开机不跑码,测CPU供电无控制无输出,主电源IC被换过RT9245A 查PDF发现该IC为4相供电的IC且从IC为RT9619,此主板为3相供电从IC为RT9603,应该是同行换错IC了。但不知道该板原来的IC是什么型号,另外内存旁(主板右上角的IC也被换过,现在在板的是RT9214)不知道是否也有换错。请大家指点。

网友:
自动上电,,按开关能不关电,如果不能关的话,可以考虑IO的问题

网友:
先修主供电,,其它再考虑

网友:
技术员帮帮忙看一下。。。网上找了很图片,没一张看得清的

网友:
有这块板的兄弟麻烦查看一下。。先谢了

网友:
跟线路得知该IC焊位的24脚经过一个4R3小电阻后到达IO  而RT9245A 中的24脚却是PWM4。应该是该电源IC影响到IO自动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