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看看ibm thinkpad W500 解密 密码是什么?

楼主(2010-05-13):
今天接thinkpad w500 密码,密码芯片已读出,但用ibmpass2.1 读出密码位置如图,谁能帮我看看密码是什么?

网友:
看不出来密码,

网友:
恩,怎么看密码来着,高手指点下

网友:
如果能正常转换出来应该就在右边,你这个好像不是

网友:
好像不这这个位置,看有没有别的连续的字符

网友:
我看不像,这里

网友:
不在这个位置

网友:
直接换了IC

网友:
我也想知道应该如何看,谁能分享一下

网友:
看不清楚噢,换张清晰点的图吧

网友:
不出意外的话就是Y了,别不信哦

网友:
有道理,或许就是Y,可以一试。把330后半段和340前半段都改成0再刷进去就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了,由于客户用了超长密码,只有换ic了

网友:
看不出来
直接换了IC 比较快

网友:
我看到的密码应该就是大写“Y”啊,怎么是“用户用了超长密码”?我接了两台IBM老机子,读出来的都是没看到有密码,就是0X330这个地方全是0,空白的,可是开机就是要密码,是不是就是楼主所说的用户用了超长密码?超长密码这一段就会显示不出来吗?

网友:
写个带密码的 刷进去就OK了

网友:
有可能ibmpass2.1解不了新芯片的程序?

网友(2010-06-12):
想学可是没人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