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62a 能用 ISL6262替代吗

楼主(2010-05-13):
如果能替代,还需要连什么脚吗?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
没有替换过.网上查一下脚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
找下这两个IC的图纸,对比下引脚定义

网友:
还真没留意,不过封装一样的话应该就能换

网友:
很严肃的告诉你,这两个芯片不能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