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注意的检测卡

楼主(2010-05-13):
前几天客户送修的板子,来了之后开始检测。
     插检测卡后开机闪码即关机。于是开始检查问题所在,检查进行了好久无论怎么测量都是正常,开始疑惑陷入困境。拔掉检测卡后开机,正常。突然想通了原来是检测卡的问题。这个检测卡出现了问题导致了闪码后就关机。
     维修经验:检测卡通常是用来检测故障机器的,可是检测卡也是有坏的概率的。如果坏了能导致多种问题。这个闪码就关机是一种,还有其它,大家如果知道的都发到这里来吧。共同进步。

网友:
便宜货嘛,将就下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好多次了

网友:
买个 40块以上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15块钱的就。。。。。。

网友:
检测卡的问题很烦人。就像2楼说的,便宜货问题是很多。还是在网上找找好点的检测卡,买几个用比较好。

网友:
以前买了个8块5的用了多半年后的某一天插上诊断卡就不复位,拔下卡来就没问题

网友:
检测卡也是电路,是电路就有坏的可能。
好在这东西不贵,直接再买块就好了。

网友:
LZ你这种送我都不用

我用的和丢了的,都是25元的。

网友:
25和40的都是啥样的啊

网友:
俄罗斯卡哦。我用

网友:
俄罗斯卡?好么?哪里能买到?2码还是4码的? 10# 安信电器商行

网友:
我用的是小小的哪种卡,还不错,用了二年没出门题

网友:
我在用基地买的,《PT093C高档四位主板测试卡》很好用,比那种20多块钱的好用多了,很强大

网友:
我也要买一块好点的

网友:
我买的是6位卡。用了半年多了。二位的质量真的好差。

网友:
我一般用两张卡调着试机.

网友:
也许是你的PCI插槽有问题 ·· 换个槽子也许就好了

网友:
都是款人 我只舍得用10块的 放在机箱里面忘记拔了也不心疼

网友:
我就用最便宜的,常忘记在机箱里,心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