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三灯全亮,四秒左右掉电

楼主(2010-05-13):
一台DELL D630的机子,开机电流有时0。25A有时0。35A。键盘上有三个灯全亮,太概四秒钟左右掉,CPU没供电,供电IC补焊过了,
请问这样的情况应如何修?
cpu
掉电

网友:
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再说

网友:
打下主板的其他电压都出来了不

网友:
看看声卡 有没有虚 DELL的要检测的 哪路通不过 就开不了机

网友:
除了CPU的电太,基它的3。3M ,5M,2。5,1。05,1。25,1。8都出来了。

网友:
其它的电压都出来的话就直接找CPU的供电条件吧,供电也不难修吧。

网友:
那就是cpu供电有问题啊

网友:
我的D620是显卡电压不出来,导致CPU供电也没有,到现在还没修好呢

网友:
加焊显卡和风扇改长转试试。昨天我修了个本子就是风扇不转引起掉电。

网友:
今天加焊了南桥,CPU的电压出来了。但电流上到0。49A就停在那,几秒钟后掉电。
明天换了南桥试下。

网友:
今天将82801GBM的桥也换了,也不行。

网友:
把网卡焊下

网友:
这款机器·网卡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台D620,三灯全亮,四秒左右掉电,在CPU和北桥的后面有2个大电感,向音频的那边的电感对地电阻0.1欧,CPU和南桥都拆了,不行,此故障在返修显卡后半个月出现的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0-05-15):
不会吧 这机器还会出这问题呀

网友:
修好了。
是SMSC MCE5004-NU这个IO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不容易,碰到IO坏的,真不晓得如何去判断,在触发阶段还好判断一点,触发后真不晓得如何去定位故障点

网友:
3个灯闪CPU过不了,就会掉电的,找CPU供电咯

网友:
还是CPU 电压哪里的问题,这主板老是出现这种问题。测测REF电压出来了没,它的电容容易坏

网友:
电压全起来了?估计是有短路

网友:
CPU的供电,先换个CPU供电IC,

网友:
18# 惠州维修佬 请问楼主这个机器的I/O是不是靠近南桥?或者说在南桥正反面靠的比较近?没修过,不熟悉。

网友:
LZ量过CPU时钟,复位,PG没有,如果复位,PG没有可能都跟IO有关

网友:
CPU座仔细检测过没?用手压CPU座试试。换过D620显卡,后发现U座有问题,闪灯掉电。用手轻按能用。情况不是太严重,且焊U座风险高,就没动座子。到现在快半年了,中途回来过一次,也只用手按了一下U座就交差了

网友:
戴尔机子IO没程序的吧

网友:
触发三灯全闪,现象与DELL D600差不多,CPU供电正常的话,一般是南桥问题